请教pin pairs设置中的三种模式区别以及使用场合!?

楼主(2022-10-20):
    如下图所示,在设置pin pairs等长的时候有以下三种模式可选,分别为:
all drivers/all receivers
    longest driver/receiver
longest pin pair

    问题:请问以上三种模式的区别以及使用场合是怎样的?

楼主:
    个人理解:
    longest driver/receiver的使用场景最多:例如在有串组的xnet中,我们一般只关注最长driver/reciever 的pin paris,而不是最长的pin pairs;
其他的两种使用场合就不清楚了,希望熟悉的童鞋补充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