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指针将字符串存放到高128字节?keil该怎样设置?

楼主(2022-10-20):
unsigned char *str = "abcdefg";
.....
printf("%s\n",str);
运行结果可以在keil的uart窗口里显示结果,查看了str指向了0x7d。想把字符串放到高128字节里,在定义变量时用了idata,即:
unsigned char idata *ste;
.....
printf ("%s\n",str);
结果没有显示。
在keil里设置了存储模式为large:varabes in PDATA也没用。应该是那里没设置好,以前一直用汇编编程没碰到这些事情,现在尝试学习用C51编写,好多地方都在摸石头过河。还请那位前辈指点一二,晚辈再次谢谢了。

网友:
会不会有个芯片设置呢?而且C语言这块儿,可以不用关心,编译器都给咱放好了!

网友:
只有128字节,又要提供堆栈,如果需要记录一个连续数据记录会出现重叠或溢出的问题,
尤其针对stc12c5a60s2芯片,还集成了1024字节的内部扩展存储空间,C51可能会使用到这部分的空间,
用汇编写程序,就可以随意的利用这部分空间了。

网友:
用指针仿真idata应该是可以的。区分在于,汇编里面针对idata,用的是寄存器间接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