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20路同步PWM波形(附代码)

楼主(2022-10-20):
本例demo实现,在AT32F415RCT7输出20路同步PWM波形。
注意:示例代码是基于雅特力提供的**V2.x.x 板级支持包(  BSP )而开发,对于其他版本的 BSP ,需要注意使用上的区别。
支持型号列表:
支持型号AT32F415xx
主要使用外设列表:
主要使用外设TMR

GPIO
1 快速使用方法
1.1 硬件资源1)     AT-START-F415 V1.0开发板(其他型号请使用对应的开发板)
图1. AT-START-F415 V1.0开发板

1.2           软件资源1)     SourceCode
n  pwm_output_20channel 源程序
源码包工程路径:SC0100_AT32F415_20_Channel_PWM_V2.0.0\SourceCode\SC0091_SourceCode_V2.0.0\utilities\SC0100_demo\pwm_output_20channel
注: 所有project都是基于keil5而建立,若用户需要在其他编译环境上使用,请参考雅特力提供的BSP_V2.x.x\project\xxx\templates中各种编译环境(例如 IAR6/7/8,keil 4/5 )进行简单修改即可。
1.3           示例使用1)     打开pwm_output_20channel工程,编译并下载在目标板,使用逻辑分析仪抓取对应管脚PWM波形。
  • 各TMR内部级联关系:TMR1(主定时器)----内部触发----->TMR2/3/4(从定时器)----tmr2 内部触发---->TMR5(从定时器)
TMR与IO口对应关系

Channel1Channel2Channel3Channel4
TMR1PA8PA9PA10PA11
TMR2PA15PB3PB10PB11
TMR3PA6PA7PB0PB1
TMR4PB6PB7PB8PB9
TMR5PA0PA1PA2PA3
注: 本例程使用AT32F415RCT7实现,若使用其他型号IC需要确保封装有上述表格内的IO口。

网友:
AT32F415RCT7允许多处理器通信。使用多缓冲器配置的 DMA 方式,可以实现高速数据通信。

网友:
PWM同步时需要注意同步时序,在datasheet可查到。
在28377中,只能PWM1同步后续PWM,因此PWM1的使用在软件编写之初就要考虑到。同步信号的频率要小于被同步信号的频率,因此PWM1的频率要小,这也是要注意到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