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可控硅电路设计

楼主(2022-10-20):
书上说不同触发电流晶闸管AK极间有不同的转折电压,但是电压总是加在负载与K极两端,如何确定是多少电压加在AK极间呢?也只有如此才知道多少触发电流能导通。

网友:
这个晶闸管的型号说明书上都有标明的。

网友:
你可以接两组电源进行测试呀,触发电压与电流都不大的。

网友:
一般可控硅在导通状态下的管压降在1V左右,剩下的电压都在负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