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ads layout里面鼠标双击失效了,怎么设置能够找回了?

楼主(2022-10-20):
请问,在pads layout里面鼠标双击失效了,怎么设置能够找回了?

网友:
快捷键复位试过了没有?

网友:
设置View/Toolbar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点Reset all。

网友:
把鼠标和键盘重置或者更换英文版;有的是输入法问题,把输入法关掉就好了,我也有过这样的。

网友:
    双击打孔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