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找不到元件以及画元件的问题

楼主(2022-10-20):
今天画图要用到霍尔U18,但是在库里找不到,我看它有三个插脚便随便用了一个三个引脚的器件代替了它,然后画元件,我只画了引脚,引脚名字也是随便写的,封装嘛我看它有六个脚便用了DIP-6,这样做出来的板子行不行哦?

网友:
你这样随便弄,十有八九板子没用。

网友:
你要找u18的封装尺寸表,然后照着做pcb封装,加进去就行了。

网友:
估计不行。引脚尺寸不正确,最后电路板误差大!原理图可以用三只脚图标代替!

网友:
这个够呛,原理不一样,仿真结果岂不谬之千里。

网友:
最好一对一的画啊,又不是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