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不知用CST仿真线缆串扰耦合或辐射?

楼主(2022-10-20):
不知用CST能否仿真线缆串扰耦合或辐射?

网友:
打开CST后需要新建工程的类别,选择CST DESIGN  STUDIO,COUPLED TRANSMISSION LINES就在其中。

网友:
    可以 里面参数就是要你自己设一下 包括加端口什么的

网友:
    直接在微波工作室中自己建一个耦合线就可以仿真耦合和辐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