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整流桥给直流电磁线圈供电电路疑问?

楼主(2022-10-20):
上图中直流电磁线圈等效电感L1,等效电阻R2,开关S1断开瞬间电感L1会产生反电动势,这个电动势会通过绿线所示路径释放。
我的问题是:电阻R1和二极管D2的作用是什么?
望大家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该电阻是保护二极管在瞬间过载,可以适当控制瞬间流过二极管的电流,起到保护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
    经过整流桥需要克服2个二极管的压降,而电阻串联的二极管只要克服一个二极管压降。

网友:
    能否在R1 与 D2 之间的接点上,增加一个示波器,测量波形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把PN结的压降考虑进去,断开的一瞬间,回流路线应该是D2、R1,然后回到L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