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纹波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22-10-20):
开关电源的纹波是如何产生的?是有低频纹波和高频纹波吗?

网友:
    开关电源的纹波来自2个地方:
    1)低频纹波:来自AC输入的周期,电源对输入的抑制比不是完美的,当输入变化,输出也会变化。
    2)高频纹波:来自开关切换的周期,开关电源不是线性连续输出能量,而是将能量组成一个个包来传输,因此会存在和开关周期相对应的纹波。
如果是线性电源,是没有开关纹波的,只有低频纹波。

网友:
    电源的纹波特性是电源输出的直流电压里含有交流(或脉动成分)成分,直流电理想状态下波形应是平直稳定的,若输出电压是高低起伏不断,那就是纹波大了,使设备不能正常工作。必须降低纹波,如:加强滤波,加稳压电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