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T实现移位寄存器的疑问?

楼主(2022-10-20):
LUT是实现组合逻辑的SRAM,怎样实现一个时序的移位寄存器,是不是必须加一个触发器来配合LUT?

网友:
Xilinx Virtex 结构中的LUT 不是简单的组合逻辑。
当它被配置为 16x1 RAM 时,写操作是同步的。
当它被配置为移位寄存器时,则无需消耗任何 flip-flop 资源。

事实上 Virtex LUT 的内部电路比看起来更复杂。

网友:
就是一些转换模型,或者说是,不同的组合。
它的两种主要分支是1D LUT和3D LUT。

1D LUTs只能控制gamma值、RGB平衡(灰阶)和白场(white point)。
3D LUT可以在立体色彩空间中描述所有颜色点的准确行为,所以它们可以处理任何显示的非线性属性,也可以准确地处理颜色突然的大幅变动等问题,能够实现全立体色彩空间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