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的导线等长问题?

楼主(2022-10-20):
什么时候要考虑线的等长?如果要考虑使用等长线的话,两根信号线之间的长度之差最大不能超过多少?如何计算?

网友:
    差分线计算思路:
如果你传一个正弦信号,你的长度差等于它传输波长的一半是,相位差就是 180 度,这时两个信号就完全抵消了。所以这时的长度差是最大值。以此类推,信号线差值一定要小于这个值。

网友:
    低频信号可以不用考虑这么多,并到一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