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生成 32 位 hex 文件?

楼主(2022-10-20):
如何生成 32 位 hex 文件。 我在 Release Setting->ARM fromELF->Output Format 中设置为 Intel 32bit HEX,可是好像没有生成 hex 文件!

网友:
试试这种方法: Target-->Target Setting-->Post Link 中选择"ARM fromELF"加上你上面设的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hex文件格式,可以烧写到单片机中,被单片机执行的文件,生成Hex文件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通过不同的编译器将C程序或者汇编程序编译生成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