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LC串联谐振电路仿真,出现问题!

楼主(2022-10-20):
全桥LC串联谐振电路仿真,电感谐振电流几个周期之后变成0,但是最终输出电压的幅值能够上去,这是什么原因啊

如图,三相全波整流后经过全桥LC变换器,开关管频率20k,谐振电感45uH,谐振电容0.3uf,谐振频率约43.3k,变压器匝比1:8,用saber仿真的时候电感谐振电流几个周期后就没了,但是最终的输出电压能达到4kv,这是啥原因呢?

网友:
在IGBT的GS间,加入泄放电阻看看效果。

网友:
负载电阻R9是5500000K欧姆,太大了。你改为55K试试。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的问题,你选择的DC-DC只设置了匝比,更换一下,增加电感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和电阻没关系,需求的电流很小,电阻必须大。是变压器的问题,只设置匝比,加大电感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