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小流量的流量计选型

楼主(2022-10-20):
流量计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测量仪表,应用也非常广泛,而流量越小的,计量就越难。那么小流量的流量计如何选型?
1. 流量范围:每种流量计的口径都有一定的测量范围,口径选择也是根据实际的流量范围决定的。能点科技的小流量计的流量范围最小为30~80ml/min,最大为400~1500ml/min。
2. 精确度:一般流量计越小精度越高,能点科技的小型流量计常规标准精度误差为±3%,定制精度为±2%。
3. 结构型式:能点的流量计有两种,光电流量计和霍尔流量计。光电流量计是采用的光学原理进行测量,是由一个发射管和一个接收管及叶轮组成;霍尔流量计内部则是则是由霍尔元件、磁铁、叶轮组成,通过叶轮的转动所产生的脉冲信号来计算水流量的多少。

网友:
指示被测流量和(或)在选定的时间间隔内流体总量的仪表。简单来说就是用于测量管道或明渠中流体流量的一种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