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58的直流差动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22-10-20):
求这个电路图的电路分析,越详细越好。
可以用这个电路图进行直流电压放大吗?如果可以怎么计算它的放大倍数?或者说怎么修改它的放大倍数?

网友:
U4:A 没有作用。其输出为0V,等同于接地了。U4:B是同相放大器,放大倍数= (R29 / R18  +  1)   =  2

网友:
差动放大,讲究对称,需要改设计的,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