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foundation 3.1 环境里怎么找不到启动 testbench.vhd 的程式?

楼主(2022-10-20):
在 foundation 3.1 环境里怎么找不到启动 testbench.vhd 的程式?

网友:
伴随 Foundation 3.1i 出现的仿真器为门极仿真器,因此你不能在这种设计环境下以VHDL 级运行仿真。vhdl 代码必须在你运行任何仿真之前进行综合。因此,在 Foundation 3.1i 环境下并不能使用 vhdl testbench。作为替代方式,你可以编写仿真 script。
实际上,Foundation 3.1i 是一款相对较老的软件。Xilinx ISE 软件中支持 HDL testbench,它的最新版本为 4.2i 。

网友:
testbench是数字电路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设计方法,主要是提供激励。
1.module的定义,一般无输入输出端口。
2.信号的定义,定义哪些是你要输入,输入的定义为reg类型,输出的定义为wire型
3.实例化待测试的模块
4.提供测试激励

网友:
用过Modelsim对Verilog HDL进行仿真的人,都会知道,看一大堆波形,会很麻烦。
如果代码变量很多,很复杂,出了问题,都不知道问题点在哪里?或者看了半天,发现图形是个错的。

网友:
如果激励中有一些重复的项目,可以考虑将这些语句编写成一个task,这样会给书写和仿真带来很大方便。例如,一个存储器的testbench的激励可以包含write,read等task。
如果DUT中包含双向信号(inout),在编写testbench时要注意。需要一个reg变量来表示其输入,还需要一个wire变量表示其输出。
如果initial块语句过于复杂,可以考虑将其分为互补相干的几个部分,用数个initial块来描述。在仿真时,这些initial块会并发运行。这样方便阅读和修改。
每个testbench都最好包含$stop语句,用以指明仿真何时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