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形走线,适合在那种情况?

楼主(2022-10-20):
高速中的蛇形走线,适合在那种情况?有什么缺点没,比如对于差分走线,又要求两组信号是正交的。

网友:
    如果蛇形走线在计算机板中出现,其主要起到一个滤波电感和阻抗匹配的作用,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计算机主机板中的蛇形走线,主要用在一些时钟信号中,如 PCI-Clk,AGPCIK,IDE,DIMM 等信号线。

若在一般普通 PCB 板中,除了具有滤波电感的作用外,还可作为收音机天线的电感线圈等等。如 2.4G 的对讲机中就用作电感。

网友:
    对一些信号布线长度要求必须严格等长,高速数字 PCB 板的等线长是为了使各信号的延迟差保持在一个范围内,保证系统在同一周期内读取的数据的有效性(延迟差超过一个时钟周期时会错读下一周期的数据)。如 INTELHUB 架构中的 HUBLink,一共 13 根,使用 233MHz 的频率,要求必须严格等长,以消除时滞造成的隐患,绕线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一般要求延迟差不超过 1/4 时钟周期,单位长度的线延迟差也是固定的,延迟跟线宽、线长、铜厚、板层结构有关,但线过长会增大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使信号质量有所下降。所以时钟 IC 引脚一般都接;" 端接,但蛇形走线并非起电感的作用。相反地,电感会使信号中的上升沿中的高次谐波相移,造成信号质量恶化,所以要求蛇形线间距最少是线宽的两倍。信号的上升时间越小,就越易受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