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中同步整流什么情况下需要外置MOS?

楼主(2022-10-20):
现在很多同步整流都有内置MOS,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外置MOS,求解。

网友:
内置MOS还是受限于封装散热,功率做不大。

网友:
主要就是看输出功率,芯片一般是用来逻辑运算和模拟信号处理,输出引脚,一般不直接用来带动负载,小功率的还是可以的。
假如要求大功率负载,一般会外接继电器,光耦,IGBT。这是因为单个元器件,体积大,表面积大,散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