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错误使用对象无效或已删除。

楼主(2022-10-20):
    如题,在m文件中运行正常,在GUI界面上就报错,
错误使用 matlab.ui.control.UIControl/set
    对象无效或已删除。
    set(handles.edit1,'string',k-1);

网友:
    在此处打个断点,运行到这个地方之后,看一下你的工作空间里面还有没有handles这个变量。
    matlab里面,变量都是有scope的,超出之后,其它函数就无法访问。
解决方案: 把handles当做参数传递到对应的函数里面。

网友A:
    一般情况是你传参的问题,最简单的,用findobj,先找到edit这图像句柄,再set,就不会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是你传参的问题,最简单的,用findobj,先找到edit这图像句柄,再set,就不会错了。

    h=findobj(0,'Tag','edit1');fingobj不理解
这样?set中对应句柄的地方要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