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连接速度慢!

楼主(2022-10-20):
最近捣鼓一个开发板,遇到一个wifi的问题。
WIFI连接的热点,信号强度很好,但就是连接速度超级慢,打开网页也很慢。
但用其他手机连接这个热点就没有这种问题。
大家有遇到过吗,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wifi是跑什么的硬件平台?

可以用手机做热点,这个手机只连一个设备,看看速度怎么样?

网友:
换电阻吧!好好对比一下原来的设计,WIFI的速度就能上来了!

网友:
更换平台是最简单的方法。只需要使用现有的平台就好了,性能强,价格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