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能不能检测周围同频率信号强度?

楼主(2022-10-20):
比如我现在两块CC1101,一收一发,按理说可以通过读CC1101的RSSI寄存器获取信号强度指示,不过我现在读到的值不论收发端距离多远,都是64,这是什么原因?

另外我其实是想做到用CC1101来检测周围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强度,但目前查到好像说其实只能在建立通信的时候,通过数据包附加字节的形式获取信号强度值,是这么一回事吗?究竟这个RSSI到底在哪里获取呢?在建立通信的条件下我读0x34寄存器只能获得64这个值。

网友:
这个强度是不准的,我们以前用CC2520根据信号强度做过测距,结果是很非常糟糕的。

网友:
我也是要用来测距,不过现在读不出强度有点遗憾

网友:
信号强度和周围环境也有很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