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配置芯片是不是必须的?

楼主(2022-10-20):
    FPGA的配置芯片是不是必须的?

网友:
    这取决于你选用的FPGA是什么结构的。如果你选用SRAM结构的FPGA,它是易失性器件,那么你就需要存放配置数据的存储芯片;但如果你选用Flash结构的FPGA,因为它是非易失性器件,那就不需要存放配置数据的存储芯片。

网友:
    不需要自己编写程序,下载的时候选择as模式,用下载器连到板上的as接口,注意as接口和jtag接口是不一样,然后就可以按as方式下载了,as下载是把程序固化到配置芯片也就是你说的epcs之类的芯片里,在每次fpga上电的时候,配置芯片主动把程序配置到fpga里面。呵呵,希望得到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