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F1508是什么?和EPM128SLC8有什么相似和差异?

楼主(2022-10-20):
ATF1508是什么?和EPM128SLC8有什么相似和差异?

网友:
CPLD 是 Complex PLD 的简称,顾名思义,其是一种较 PLD 为复杂的逻辑元件

网友:
ATMEL的 CPLD ATF1508和ALTERA 的CPLD EPM7128的结构基本是一样的,在用的时候只是在下载方法上不一样,也就是在下载的时候要用 ATMEL提供的软件下载。

网友:
通过JTAG 接口可实现在线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