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5路AD 3路串口的芯片 脚位比较少的M0 芯片是那个?

楼主(2022-10-20):
    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5路 AD 3路串口的芯片   脚位比较少的M0  芯片是那个?

网友:
    20只管脚封装,比如:CW32F030F6P7,CW32F030F8V7即可,如果没有其它外设需求的话!

网友:
    看来还是个封装的产品啊,芯源我记得CW32F020F6就行

网友:
    一般用QFN应该都行,我看官方有很多的

网友:
    还是直接去官网找吧,资料很多,还有选型手册,适合自己的才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