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一下子选择指定层的同一线宽的线

楼主(2022-10-20):
大佬们,板子内层有很多种线宽。这些线宽别的层也有,pads里有方法能和AD一样,只选择指定的层里面的线宽吗?比如说把第三层的单线5.6mil改成7mil,pads可以这样操作吗?

网友(点评):
沒.............allegro也沒.

网友:
右键-select nets,然后框选整块板子,或者选择你要改变线宽的网络

再右键-Properties...,在弹出的Properties对话框中填入你要的线宽值即可,有可能改线宽会违规,从而造成修改失败,此时,可以按DRO无模式命令,以禁止规则,然后再修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