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封装设计流程

楼主(2022-10-20):
    使用cadence里面的APD设计IC封装的流程是怎样的,有没有实列可以推荐?

网友:
    首先用户需要制作自己的焊盘库Pads,包括普通焊盘形状Shape Symbol和花焊盘形状Flash Symbol;
    然后根据元件的引脚Pins选择合适的焊盘;
接着选择合适的位置放置焊盘,再放置封装各层的外形(如Assembly_Top、Silkscreen_Top、Place_Bound_Top等),添加各层的标示符Labels,还可以设定元件的高度Height,从而最终完成一个元件封装的制作。

网友(点评):
說錯了首先..........先叫出包裝外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