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定义与 'char' 类型的输入参数相对应的函数 'syms'。

楼主(2022-10-20):
    原代码:
clc
    syms x,y,z;
[x,y,z]=solve('x/0.86-0.564*z=0','y/0.86-0.7/z=0','x-y=40');
x=vpa(x,3);
    y=vpa(y,3);
    z=vpa(z,3);
运行结果显示:未定义与 'char' 类型的输入参数相对应的函数 'syms'。
请问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你用MATLAB  toolbox里没有安装Symbolic Toolbox工具

网友:
    看看syms的语法格式
syms x y z;
    [x,y,z]=solve(x/0.86-0.564*z==0,y/0.86-0.7/z==0,x-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