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fpga芯片坏了?

楼主(2022-10-20):
    我买了个FPGA核心板,ep3c5的。已经烧写了一段代码,功能是按键控制led。上电后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需要从电路板背面用力按压fpga芯片才能工作,不正常的情况较多。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芯片坏掉了吗?( P' @8 K$ ?8 C# n

网友:
    如果用力按压芯片才能正常运行的话应该是芯片焊接的问题,把芯片补焊一次就好了。EP3C5的应该不是BGA封装,可以自己焊,如果是BGA封装就麻烦了

网友:
    如果仅仅是IO不正常,用signaltap看看那个脚虚焊,补焊就行了。如果都不正常,看看几个配置管脚有没有虚焊

网友:
    芯片的封装是相当严实的,如果内部坏了,不管你哪们按它都是可能会好。应该是没有焊接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