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端口不和坐标平行,如何仿真?

楼主(2022-10-20):
有很多端口,每个端口方向不同,保证不了端口和坐标轴平行,每次仿真都报错,如何仿真?

网友:
    这个MS不太好解决。
    从算法上说,正六面体网格中,端口面不和座标面平行的激励就很困难。

网友A:
    可以将不在XYZ面的那个波导端口旋转一定的角度并拉伸一定长度,使其在XYZ面上,然后在上面定义波导端口,在端口设置中的Distance to ref. plane刚刚拉伸的长度的负值即可。得出的结果应该和之前无法计算的那种情况的结果是差不多的

网友:
    用相对对标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不在XYZ面的那个波导端口旋转一定的角度并拉伸一定长度,使其在XYZ面上,然后在上面定义波导端口,在 ...

    这个不行吧,我在5.0里它设置端口时只能用XYZ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