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芯片输出电路设计请教

楼主(2022-10-20):
用dac8551/dac8552芯片通过3伏基准电压芯片产生0到150mv的电压信号,为了防止万一单片机程序出错导致dac输出满量程电压3伏,我想在dac芯片输出端串联两个精密电阻进行分压强制让电压不超过150mv。请问这样可行吗?电阻值如何选取?另外,在上电的时候,如果单片机不给dac芯片发送指令,dac默认输出为0吧?

网友:
用电阻分压是可行的,计算时要考虑基准电压端要吸入30~45微安的电流。因此电阻要取小些,比如上分压电阻取1K,下分压电阻取约52欧(我只是估算,你自己精确算下)。但分压不是最好的方法,最好还是用可调精密电压基准,如TL431等。DAC8551/8552上电时默认输出为0,如果为了保险,可在控制端加上拉或下拉电阻的方法确保单片机不输出时DAC输出 为0。

网友:
你想采用分压方式来处理的话,正常输出的信号一样会被分压的;
应该是对过压进行保护,如加入钳位电路,当输出电压超过150mV时,就固定输出150mV;
芯片在上电时,会有个复位动作,使DAC输出为0

网友:
你可以把这两只电阻取小些,可取R15=20K,R16=1.05K,再加一个用运放接成的电压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