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向放大电路输出波形变形

楼主(2022-10-20):
输入方波,频率只有1k赫兹,但是方波宽度只有几个us,出来波形变形了,请问此电路要怎么改善么,芯片只能用这个?

网友:
减小电容?

网友:
不打算放大波形,就直接跟随输出。

网友:
电容器耦合就这样的,电容器本身特性无法改变。只有纯直流放大器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波形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