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择蓝牙Mesh平台芯片前,需要了解哪些?

楼主(2022-10-20):
在选择蓝牙Mesh平台芯片前,需要了解哪些?

网友:
发射功率与接收灵敏度决定了设备的链路预算,以及设备与网络中其他节点间的通信距离。

网友:
无论是交流电源供电还是电池供电,任何产品必须仔细考虑功耗问题。

网友:
选择处理能力强的器件是正确做法。

网友:
根据特定的应用选择闪存和RAM容量。

网友:
不同应用可能需要不同的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