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功能无法实现?

楼主(2022-10-20):
该电路功能要求如下,BSD_IN端输入12V电压时,BSD_LED端无输出,Turn_Signal_LED端输出近12V电压驱动LED1,BSD_IN端输入5V电压时,BSD_LED端输出近5V电压驱动LED2,Turn_Signal_LED端无输出,电路设计如下:

网友:
bsd-in是12V输入时,虽然 LM393有D2的5V稳压管保证比较器是5V供电,但是你看看这时,R4的电流只有1.4mA,比较器如果汲取更大的电流时,必然导致供电电压小于D2的5V,(注意5V稳压管 只有在两端电压超过5V时才稳压,不足5V时,不能保证是5V),当电压降低到一定程度,导致LM393比较器不能工作。BSD-IN是5V输入时,LM393的内部阻抗与R4分享5V,导致电压不足,内部阻抗太大,也许可以使比较器的电压达到5V,但是这时的电流就是uA级的,比较器没有足够的电流,还是不能工作

网友:
这个电路,首先调试好,改变电压,能改比较器输出电平,再调其他的,至于输出电压控制,三极管都用NPN,MOS用P,N各一个即可。

网友:
比较器一般为OD或者OC,输出需要接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