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rotel DXP怎么把PCB的线宽全部改变大小?

楼主(2022-10-20):
0.7mm宽,现在想全部改为1mm,怎么改?

网友:
双击你要改变的线,在Width 中把0.7mm改成1mm,然后点Global>>,在Attributes To Match By 选项下的Width中的Any 选成Same.然后点OK确认.系统会再次提示,再点OK
这样你就把所有0.7mm的线都变成1mm了

网友:
按快捷键shift+f,点击导线,只要你没点歪的话最上面的选项应该就是TRACK,将这个设置成SAME,然后单击OK,又会弹出来一个对话框,里面就有导线的宽度(WIDTH),设好了之后就变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