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朋友知道17.4走线怎么设置不卡栅格走

楼主(2022-10-20):
有哪位朋友知道17.4走线怎么设置不卡栅格走

网友(点评):
打開推擠功能.

网友A:
首先打开我们需要的PCB文件,然后在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选择Quick Utilities→Grid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Grids,然后再点击OK即可显示栅格。这是打开格栅的方法,你可以在里面关闭格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打开我们需要的PCB文件,然后在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选择Quick Utilities→Grid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Grids,然后再点击OK即可显示栅格。这是打开格栅的方法,你可以在里面关闭格栅。

我知道怎么显示和关闭还有设置栅格大小,我是想在布线的时候不要卡着栅格点,您知道有什么设置能关掉吗

网友:
把格点设小点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