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用CPLD扩展I/O,怎么定义IO空间的地址?

楼主(2022-10-20):
比如扩展LCD,LCD数据端口全都连到了DSP的D7~D0,只有使能端连到cpld,DSP也只有A16~A14连到CPLD,但我只在CPLD的程序上看到只是把A16~A14,RD,WD等定义为CPLD的输入,定义LCD_CS为输出。然后他就在DSP程序上直接用ioport定义了port3fff,把他改为port3ffe又不行。为啥??还有键盘扫描也是:锁存器数据全都连在DSP的数据口。读取port4000就可得到键盘的值,为什么

网友:
数据总线外扩IO口,要和硬件电路结合起来看

网友:
如果你要读IO的数据,IO是通过锁存器输入的,锁存器的使能信号是由A11控制的,那么,你的地址只需要满足A11=0就可以了,你可以读0x37ff,0x3000等等,只要能保证A11=0,锁存器就能输出对应的数据到总线上,你的芯片读到的值就是IO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