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C低通滤波时,要考虑电感可以通过的交流信号电流大小吗?

楼主(2022-10-20):
我在做LC低通滤波,要走60V峰峰值的1Mhz正弦信号,滤除2Mhz以上的噪声,负载为50欧姆。请问下要考虑电感可以通过的交流电流大小吗?电感的参数里为什么只有最大直流电流?请大佬指点下小弟!

网友:
    看功率 ,看电感的不饱和电流

网友:
    我是这么认为的,在相同电压有效值的情况下,电感的直流额定电流是会比交流额定电流大的,你可以用感抗计算试试看。

网友:
    负载为50欧姆的时候,需要考虑电感可以通过的交流电流大小电感值是和有功功率值的这个和电路负载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