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高频推挽变压器驱动器-ZCC6507

楼主(2022-10-20):
    1 功能
    •宽输入电压范围:3 V 至 3
    –输入电压容差高达 60 V
–线路调节的占空比控制
    •具有可编程电流限制的 0.5-A 开关
    •宽开关频率范围:100 kHz 至 2 MHz
    –与占地面积小的变压器兼容
–可编程开关频率
–外部时钟同步选项
    •低噪音和低排放
    –对称推拉拓扑
    –扩散光谱计时
–引脚可配置回转率控制
    •保护功能
–可调欠压锁定(UVLO)
–可编程过电流保护(OCP)
–过电压锁定(OVLO)
    –热关机(TSD)
•温度范围宽:–55°C 至 125°C
    •可编程软启动,以减少冲击电流
    3 说明
    ZCC6507 是一种高压、高频推挽变压器驱动
器,以较小的解决方案尺寸提供隔离电源。
该设备具有推挽拓扑结构的优点:简单、低
电磁干扰和磁通抵消,以防止变压器饱和。
通过占空比控制,可以减少宽输入范围内的
元件数量,并通过选择高开关频率,减小变
压器的尺寸,进一步节省空间。
    该设备集成了一个控制器和两个 0.5 安
NMOS 电源开关,它们可以断开相位。其输
入工作范围通过精确欠压锁定进行编程。通
    过 过电 流保 护( OCP )、 可调 欠压 锁定
    (UVLO)、过压锁定(OVLO)、热关机(TSD)
    和先断后通电路,保护设备免受故障条件的影响。
可编程软启动(SS)最大限度地减少涌入电
    流,并为关键的通电要求提供电源排序。扩
    频时钟(SSC)和引脚可配置转换速率控制
    (SRC)进一步减少辐射和传导发射,以满
足超低 EMI 要求。
    ZCC6507 采用 10 针 HVSSOP DGQ 封装。设
备 操 作 的 特 点 是 温 度 范 围 为 –55°C 至
    125°C。
    2 应用
•太阳能逆变器、保护继电器
•工厂自动化
    •楼宇自动化
    •医疗器械
    •电机驱动:IGBT 和 SiC 栅极驱动电源 CAN、
RS-485、RS-422、RS-232、SPI、I2C、低功率
    LAN 的隔离电源

网友:
    我见过2.7V至36V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工作的芯片,功率高达15W,可产生一个宽范围的输出电压。非常适合汽车、工业、医疗和军事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