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ESD器件的钳位电压怎么选

楼主(2022-10-20):
请教下ESD器件钳位电压怎么选啊,钳位电压VC要求不高于被保护线路的最大允许电压。那比如RS232电路,最大电压是15V,而常用的232ESD保护器件手册的V C都是40V,这是不是矛盾了,还是我理解错误了? 例如我这个图是usb信号脚的ESD的钳位电压到了35V,一般的芯片关键最大承受电压根本没有这么大哦,求解

楼主:
图没有显示,补充图

网友:
例如我这个图???
图片在哪里呢!

楼主:
图片详见附件的内容

网友A:
    你这个电压和IPP电流有关,这个电压时脉冲电压,芯片IO一般都具有防护能力,经过ESD器件后能量会很低满足芯片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压和IPP电流有关,这个电压时脉冲电压,芯片IO一般都具有防护能力,经过ESD器件后能量会很低满足芯 ...

嗯,一些芯片IO是有防护能力,但是这个钳位电压的标准怎么选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