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单位mil mm

楼主(2022-10-20):
    为什么画PCB常用的都是mil,而不用mm呢?
    机械图纸一般都是mm啊

网友:
    这是个人习惯,也有习惯mm的

网友:
    个人一点拙见:mil的单位更小,所以设置规则的时候数据可以以整数呈现,而使用mm,则基本整板规则数据都是小数,看起来不是很美观,实际上都可以,看个人喜好;

网友:
    习惯mil,mm 不方便计算

网友:
    用mm走线布局的时候会比较难受,mil单位更好操控吧

网友:
    个人习惯用的mm,,我算不算异类

网友:
    拉線時候習慣mil
    在排版時候就會換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