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C51215输出电流30A 同步降压芯片替代NCP81269

楼主(2022-10-20):
    特性

    宽输入电压范围:4V 到 24V

三档可配置的开关频率 300K/400K/600K Hz

2-Bit VID 控制,可配置 4 档输出电压,包含 0V

0.65V 基准电压,±1%的电压输出精度

差分输出信号采样

    可配置的输出电压切换斜率

输出电压正常标示 PG

    可配置的 Load Line 补偿功能

    快速动态响应的环路控制

内建死区时间控制,防止上下管串通

热关断保护、输入欠压保护、输出过压/欠压保护

    结温范围为-40℃至+125℃
    图 1
    典型应用拓扑
描述
    ZCC51215 是一颗用于 Notebook 或 Desktop 的同步降压
控制器。具有 4V 到 24V 的宽输入电压范围,适用于锂
    电池或者适配器供电。输出电压可以通过 VID0 和 VID1
    逻辑信号动态切换,电压切换斜率可以通过 VREF 引脚
    的电容进行配置,输出电压可以通过 V1 和 V2 的电阻分
    压串配置。
ZCC51215 的控制模式采用了电流模式,降低了补偿
    网络的复杂程度。同时具备了超快的环路响应速度,在
负载动态切换时,输出电压的过冲表现非常优秀。
采用了电感电流采样的控制模式,提升了系统转换效率。
    同时提供最大 20A 的逐周期限流功能,可通过外部电阻
    配置限流值。
在轻载工作状态下,
ZCC51215会自适应地切换到DCM 控
    制模式,降低系统损耗。更进一步可以工作在 PFM 模式
下,获得更高的轻载转换效率。
    附加功能包括:软启动,热关机,UVLO 欠压锁定,门驱
动器欠压锁定,和智能电流限制关闭定时器。
ZCC51215 可以提供小尺寸 20 引脚 QFN3X3 封装

网友:
    一直以来,负载点控制器只具备一两个较为复杂的特性,例如较宽的输入电压范围、可灵活调整停滞时间的内置高电流栅极驱动器、电感器DCR 电流检测功能或内置的偏压电源副稳压器。全面的芯片不容易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