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7.2中stroke命令不能执行

楼主(2022-10-21):
在使用时,发现va,vt不好用,其他功能正常,哪位大佬知道如何解决,感谢

网友:
    1、打开Tools菜单栏的Utilities选项的Stroke Editor命令(最多可以设置十个命令)。
2 、弹出Stroke Editor对话框,绘制鼠标右键的操作轨迹,添加对应的操作命令,同一个命令建议多绘制几个操作轨迹,提高软件识别的效率。
    3、Stroke命令设置完成后,需要打开用户设置中的启动命令(Stroke命令中轨迹可以自由定制,原则是右键鼠标易操作无冲突),打开Setup菜单栏下User Preferences选项就入用户参数设置。
4、在User Preferences Editor对话框中,点击UI文件夹下Input选项,勾选上no_dragpopup。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识别到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识别到的原因

我还在怀疑是不是没有这个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