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P键合线设置

楼主(2022-10-21):
    引线键合:是一种封装中常见的芯片与连接的方式,包括finger和wire其线的属性一般为金,铜或者银建立键合线需要设定键合线的限制条件,设置键合线的线型,添加键合线,修改键合线的设置等. 在cadence SIP模块里的线型设定:1.选择线2.添加线3.编辑线4.设置线Orientation有四种Bond finger方向的设置方法:
    ▷ Aligned with wire表示所有的Bond finger与键合线的旋转角度一致。
    ▷ Orthogonal to DIE Side表示所有的Bond finger要与芯片边的方向垂直。
▷ Orthogonal to Guide表示所有的Bond finger要与引导线的方向垂直。
▷ Pivoting Ortho to Guide与Orthogonal to Guide的设置方法一致,区别就在于此种方式适用于键合线打线区域超出了Bond finger的范围情况。

    Cadence SIP 键合线设置.pdf

网友:
    引线键合是一种使用细金属线,利用热、压力、超声波能量为使金属引线与基板焊盘紧密焊合,实现芯片与基板间的电气互连和芯片间的信息互通。在理想控制条件下,引线和基板间会发生电子共享或原子的相互扩散,从而使两种金属间实现原子量级上的键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