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NTC采样信号怎么传送到两个ADC采样电路中?

楼主(2022-10-21):
一个NTC采样信号怎么传送到两个ADC采样电路中?

网友:
OPA放大取值

网友:
每一路串联电阻,接到ADC的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
增加两个跟随器,再输出到ADC输入端。

网友:
加个模拟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你温度变化有那么快吗?不需要连续采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