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口的仿真, 如果双向口用作输入口, 输出口该怎么设置?

楼主(2022-10-21):
关于双向口的仿真, 如果双向口用作输入口, 输出口该怎么设置?) k+ j" d9 C' s) R3 i

网友:
做仿真时, 软件会自动地将 IO 口(包括双向口)的引脚本加入到. SCF 文件中去. 先新建一个 SCF 文件, 然后在 NODE->ENTER NODES FROM SNF->LIST, 将列出的所有 IO 引脚(包括了双向口)都加入仿真文件中, 就可以进行仿真了.

网友:
双向口与准双向口的区别主要是:准双向口I/O口操作时做数据输入时需要对其置1,否则若前一位为低电平,后一位输入的电平为高则MOS管拉不起来导致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