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流量计的特点及安装

楼主(2022-10-21):
霍尔流量计内部是由霍尔元件、磁铁(分正负极)、叶轮组成的,利用霍尔效应,通过液体在进入流量计内部时,把带有两极磁铁的叶轮转动所产生的GS值,转换成脉冲信号输出,叶轮每转动一圈就会产生一个脉冲信号。
能点科技的霍尔流量计具有体积小、安装简易、检测精度高、反应灵敏、重复性高等特点。只需在流量计的进出水口两端用水管连接即可,安装简单,角度多样化(0°、90°、180°、360°)。霍尔流量计一般应用在咖啡机、饮料机、制冰机、净水器啤酒机等设备上。

网友:
    霍尔流量计是基于位移传感的,叶轮在流体推动下旋转,带动螺杆旋转,使磁系统产生上下移动。流速高则位移量大。用霍尔器件检出位移而获得流速和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