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成功后的信息第一行,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2022-10-21):
编译成功后的信息第一行,code,R0 data,RW data,ZI data,debug 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
R0 只读段,即程序代码空间;
RW 可读/写段,即数据变量空间;
ZI 清零变量段,即需要清零初始化的数据变量空间.

网友:
RO Size 包含了 Code 及 RO-data,表示程序占用 Flash 空间的大小;
RW Size 包含了 RW-data 及 ZI-data,表示运行时占用的 RAM 的大小;
ROM Size 包含了 Code、RO-data 以及 RW-data,表示烧写程序所占用的 Flash 空间的大小;
程序运行之前,需要有文件实体被烧录到 STM32 的 Flash 中,一般是 bin 或者 hex 文件,该被烧录文件称为可执行映像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