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怎么设置过孔盖油和开窗

楼主(2022-10-21):
    打完样发现使用ADD VIA添加的地孔全部都没盖油,但是走线的时候打的孔是盖油的,就很蛋疼

网友A:
    用的VAI不一样

楼主:
    盖油是不是要把阻焊层里面过孔的对象删掉,那开窗怎么搞啊,不知道怎么添加阻焊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VAI不一样

    那是在library改哪个参数来设置盖油,mount side solder mask 还是solder paste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盖油是不是要把阻焊层里面过孔的对象删掉,那开窗怎么搞啊,不知道怎么添加阻焊图形

    过孔没有阻焊层焊盘就是盖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没有阻焊层焊盘就是盖油

    哦哦找到了,padstack里面。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