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照明电路,分析一下工作原理

楼主(2022-10-21):
LED照明电路,请大虾分析一下工作原理,最好能分析出每个元件的作用

以下是电源电路图:

网友:
都是非隔离可控硅调光电源,电源3是RCC结构的输出加去频闪电路。 电源2,电源1是NXP的方案。调光兼容性和效果应该是3,最好且无频闪,但是稳点性和一致性不好,2和1的话要配合调光开关使用!

网友:
电源2、、3是可控硅调光电源,电源3是RCC结构输出加去频闪电路--调光兼容性和效果比较好,电源2是芯片方案一致性、稳点性较好,但对调光器的兼容较差且有频闪。电源1是信号或电位器调光效果最好但施工安装的不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