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选型

楼主(2022-10-21):
    求G极5V驱动,D极耐压600V的MOS管,N型,其他无要求

网友:
    5N60 7N60等,很好买到。

网友:
    下载一个常用电子元器件手册看看吧,有中文版的!里面有各种电子元器件的参数,mos管的也有!

网友:
    你可以下个选型表,很多大品牌都有选型表,照着一对照就可以了